[求助] DRC错误求教

楼主(2012-09-01):
calibre做DRC时,很多error,说是 cell XX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
求解~

谢谢大神~

网友:
说说你出错的背景!

网友A:
举个例子,你的版图中有个模块A,而A中用到了一个反相器子模块INV,而这个INV你是在Library B中调用的,但因种种原因B中的INV版图被删除了,或者被改名了,或者B这个库被删除或被改名了,这个时候你做Calibre DRC的时候就应该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10-03):
在轉出gds file時沒有把reference的cell帶進來

网友:
Please check GDS stream out log for errors or warnings.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这样的提示不是很多,而是某一两种device not defined,仔细检查以后发现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试出的解决方法是 在做DRC时候选择区域,把所有电路选中就可以过DRC了。。
难道是软件的bug? 用另一个设计做实验 发现电路规模比较大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当然楼上说的是正常的情况和解决方法,我的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的

网友:
嗯 三楼写得不错!!

网友(2014-09-30):
我的解决方法是重新导入一边tf文件,导入的时候注意库的名称和你的版图库的名称是否一致。如果还不行的话,版图关掉重开(感觉是BUG)

网友C(2021-01-23):
楼主,应该是你添加了一个元件在layout里面,但是这个元件你添加的不是layout格式的,你可能加成了symbol或者其他,然后这个在版图里面就很小,几乎看不到,然后就会报这个错误,drc和lvs都不能跑。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你的版图中有个模块A,而A中用到了一个反相器子模块INV,而这个INV你是在Library B中调用的,但 ...

那这种问题一般如何解决呀,请教一下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你添加了一个元件在layout里面,但是这个元件你添加的不是layout格式的,你可能加成了symbol或 ...

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