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逻辑验证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2-09-01):
需要掌握什么知识?请牛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验证语言了,目前多数使用的SV,用之来搭建测试平台;另外就是方法学,这个是一套成形的底层函数库,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提高效率;还有就是验证工具,三大EDA厂家都有各自的验证工具;附加的是脚本编程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很芯片验证差不多

网友:
有相同,也有不同,芯片验证跟接近实际,但如果是IC的话,你不可能到流片完了才去验证。各有利弊,互为助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