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01):
rt~我做DRC的时候,总是报error,说cell 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就想问问,问题是出在哪了?drc用到的rule打开看,里面也没包含cell信息,用到的display文件也没,然后gds文件没法直接打开,看不到,所以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了,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先确认你导出的gds的log文件的Error和Warning,是gds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cell是std还是一个ip?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版图里面的有单元,可能是你没加上这个库,所以在你的版图中就缺少这个单元版图,但是有这个单元的名称在版图上,你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下你有没有加filler 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没加filler也会影响DRC吗 不是只是density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标准库gds 里面缺少这个cell

所以calibre drc 会报这个错误

可以找个opensource 的gdsii viewer 看看你生成的gdsii 是不是有M1 一下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ller就是fix drc的

网友(2015-01-2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求解   主要是GDS的问题吗?

网友(2019-05-27):
同问,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LVS是对比两个东西(source和layout),source就是你的网表文件,layout就是你的GDS,你这情况可能是网表里缺少部分器件的信息,看看是不是有IP的网表没有加到sourc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