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持时间(新手问题)

楼主(2012-09-01):
保持时间和建立时间是由触发器本身决定的?为满足要求,调整的是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为什么与保持时间没关系?或者说触发器的延迟时间和组合逻辑的延迟时间最小值之和为什么要大于保持时间?不考虑时钟延迟

网友:
注意弄清楚两个概念:
触发器自身的lib hold时间和两个FF之间讨论的hold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保持时间与 constrained pin transition 和 related pin transition 有关,
理论上可以改变时钟周期来满足保持时间,但一般不这么做,可以通过加buf等

网友:
就我个人理解:
通常我们分析timing,是用两级FF建立分析模型,从概念上,hold就是在后级FF时钟触发沿到来之后,数据需要保持一段时间,使得后级FF能正确稳定读取数据,否则,不能正确读取数据或者下一个数据已经到来,就进入亚稳态。因为都是对后级FF的同一时钟触发沿讨论,所以与周期无关。
lib hold:应该是FF自身的一个特性,每个FF都有自己的lib hold时间。应该也是读取数据使之稳定的时间。
考虑理想时钟,(前一级FF的CK->Q时间+组合逻辑时间)>lib hold,你所说的保持时间应该是lib hold时间。我理解是:后级FF要想正确稳定读取数据,必须在lib hold这个时间段内数据稳定在后级FF的D端,不是没到也不是已经过了,所以最小之和要大于lib hold。若小于,就是过了,若太慢,则是不到。

纯属个人理解,如有误导,还请指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不过还是没怎么明白,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