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HDL相关问题

楼主(2012-09-01):
module AND2(A,B,Y);
input A;
input B;
output Y;

wire A;
wire B;
wire Y;
assign Y=A&B;
endmodule

Error (12007): Top-level design entity "AND2" is undefined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3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307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at Sep 01 10:30:18 2012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3 warnings
这样一个程序怎么有这么多错误啊,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软件设置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释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解释下嘛,我刚接触,很多不懂,帮帮忙~~~~~尤其是第一个,为么子说没定义,要怎么定义?

网友:
模块本身没问题,应该是Qurtus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方法建立的工程,运行别的模块就木有错误。有木有特别要注意设置的呢

网友:
可能的问题:AND2是底层器件的名字,可能这里命名不太合适;另外就是Q2在编译的时候需要指定顶层文件,这一步骤你执行了吗?

网友:
你ADD2在底层文件中用过么?再者有可能是Quatus II的目录path设置问题吧。

网友:
新建工程的时候,工程名要和TOP层的Module名一致。还有就是器件要选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