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src 加入新features问题

楼主(2012-09-01):
版上有个mvtools08版的,但由于license的关系,无法启动,我尝试着运行了bin下面的所有可执行文件。找出了其中的六个features。MVRC, MVDBGEN, MVPWR, MVSYN, MVCMP, MVSIM

然后在WIN下面修改src文件,在正常地方式生成synopsys.dat,之后再调回ubuntu下面,竟然什么软件都启动不了,mvrc照样报feature的问题,DC直接就是XX not enabled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synopsys.src加入的features会对就有的features有影响,然后,如何针对没有features的工具进行补充。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先谢过

网友:
去找找SSS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S的feature 不就是生成license的时候复制过来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没有好好看国民教程,每生成一个license,基本上都需要重新做SSS,除非是同一台机器、feature和src文件中各项参数没有改变过。

网友(2012-10-24):
楼主能否把这些个feature发布出来呢,谢啦

网友:
The Fourth log is absolutely right!

网友:
MVRC \
MVDBGEN \
MVPWR \
MVSYN \
MVCMP \
MVSIM \
楼主,多谢多谢,照你的提醒,加入这些后,重新生成Licence,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家在src文件中的哪一行啊?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没讲究,只要加进去就好了,应该是这样的。
帮我看下我的帖子问题,谢谢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0948&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没讲究的,只要加进去就行了。帮我看下我帖子的问题吧,谢谢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0948&highlight=

网友:
Synopsys and Candence 's latest soft has changed the encryption key!

网友(2012-11-30):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什么是国民教程?能给我一份吗?kulin0601@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论坛搜EFA LicGen 0.4b

网友(2013-02-18):
回复 网友C:
大侠能共享一下src么?我加了这些feature之后,license能起来,但启动mvrc的时候报告错误“Feature removed during lmreread,or wrong SERVER line hostid”,,以前我加feature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14# xiesl 如果是论坛上的MV2008的安装是会出现些问题,打打安装包或者修改PATH下就好了。还有就是License的生产步骤别出差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多谢啦~~~回头我再试试~~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您的src文件出错了...EFA FlexLM License Generator, Version beta 0.4b
出错信息如下:

=============================
             Error in crypting
Error:line 1786: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line 1787: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line 1788: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line 1789: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line 1790: Counted FEATURE line missing SERVER line

网友:
生产license时需要选择daemon选项,好好看看破解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生产license时需要选择daemon选项,好好看看破解教程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把mvsim的各种软件命令加到src里面的,你说加哪里都可以,我试了,但是不行啊。你能不能把你的src贴上了让大家瞻仰一下啊?

网友:
回复  xiesl

生产license时需要选择daemon选项,好好看看破解教程
引用 网友C:

   hi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mvtools ?

网友:
版上有个mvtools08版的,但由于license的关系,无法启动,我尝试着运行了bin下面的所有可执行文件。找出了其 ...
引用 网友B:

   mvtools下载源你找到了吗?

网友:
回复  xiesl

生产license时需要选择daemon选项,好好看看破解教程
引用 网友C:

   大哥,您说的破解教程是啥。。。小弟没有找到,能发个链接不?谢谢啊!

网友(2014-01-15):
这是哪个版本的破解教程?

网友(2014-08-28):
回复 网友E:

   请问 “国民教程 ” 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4-12-02):
加进去试试

网友(2016-08-15):
非常感谢,虽然我用的不是这个MVtool,但是按照LZ的说法,我的synopsys license也可以支持我需要的工具了

网友(2018-09-20):
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