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门级网表的仿真

楼主(2012-09-01):
请教:我的设计进行了综合,静态时序分析之后。都没有问题。现在进行网表仿真,编译通过,结果出现以下问题:#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76): $setup( posedge H01:3140 ns, posedge H02:3625 ns, 1 us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82): $width( negedge H02 &&& _docheck2:3550 ns, :3575 ns, 1 us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3475 ns, :3500 ns, 1 us );其中:cz6h_std.v 是我的库文件。跪谢!!!

网友:
如果静态时序分析没有问题,那可能是你加的约束不够,没有把这个问题发现出来。这里提示的就是建立保持时间不满足要求,不过怎么解决,我没有什么思路。一般都是看是否有不定态扩散,然后追根述源,去找“罪魁祸首”,再想办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您说的去检查了   ,RTL级功能仿真通过后,进行了综合,最后还是出现了上述问题。。。。真心不会了。。。

网友:
RTL功能仿真过了,只能说明功能没问题,不表示时序满足要求了。如果是FPGA,倒是可以不需要做网表仿真,直接下载到电路板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 我这个加的约束不够,应该改哪些约束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的设计了,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一般最好时钟,以及时钟相关的输入输出都进行约束吧,不过看你的名字就是一个SPI,速率应该不大,可以不必要加入太多约束,先确定一下这些error是不是在仿真中一直都有,仿真结果是不是有不定态,然后再根据波形做分析。当然如果是FPGA,先直接下载试试,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