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_2010.06版本没有vhdlan命令,也没有VCS-mx,如何实现verilog+vhdl混合仿真?

楼主(2012-09-01):
VCS_2010.06版本没有vhdlan命令,也没有VCS-mx,如何实现verilog+vhdl混合仿真?请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VCS和VCS-mx不是同一个工具,安装包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领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3-26):
两个方法:
1. 使用支持混合仿真的编译器2. 先将vhdl综合为verilog netlist,然后就可以用纯verilog了。

网友(2014-04-18):
领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