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se 6.5打开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2-09-02):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567427379/QQ/WinTemp/RichOle/F$)XIAIGNLQ7N4OF1I[AVG4.jpg
license wizard显示都成功,但打开时出现上面的错误,求大神指点解决!!!

网友:
从不用 license wizard,直接生成license后添加环境变量就成了

网友:
这个路径保存的是什么呀?怎么是QQ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