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spice模擬pll的PHASE margin

楼主(2012-09-02):
請問大家

如何使用模擬軟體  去跑pll的相位  和穩定度?

謝謝大家

网友:
因PLL是以非线性系统,没办法直接用hspice跑pll的相位  和穩定度。一般是先建立PLL的线性化模型,设计好应用要求的相位频率响应,然后用实践领域的模型验证其锁相时间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