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层可以从哪些方面提高系统频率?

楼主(2012-09-02):
请问各位,在RTL层(包括用DC优化)层如何提高系统时钟频率?除了插流水和并行处理
另外,如果使用DC优化,怎样加约束呢,或者怎样设置,先拜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方法就是这两个,至于DC建议还是看一些教程, Synopsys_实验系列4_编译与优化_Design_Compiler.ppt (5.55 MB , 下载次数: 148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下,谢谢

网友:
组合逻辑路径尽量做短

网友:
其实中心思想就是把组合逻辑的logic depth尽量的减小。

网友:
或者在使用更先进的工艺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设置都是次要的

主要的还是根据需要的频率,写出适当延迟的代码!

网友(2012-12-02):
使用均衡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说这个附件是哪里来的,我想要整个系列的啊。东西真心不错~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