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音频DAC实测THD+N大幅度下降

楼主(2012-09-02):
实测音频DAC在带负载(32ohm)是THD+N比空载时下降接近30dB,而cadence仿真验证时并未出现该现象,求大神指点

楼主:
    补充:cadence仿真仿的是THD,不是THD+N

楼主:
有没兄弟姐妹知道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后仿做了吗?这么大的变化一般后仿能看出问题。

网友:
首先应确认THD+N下降是因为THD呢还是noise?

如果是带上负载后谐波变大,一般都是寄生电阻引起的

网友(2012-12-28):
回复 楼主:

    可以讲讲THD+N怎么测试的??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