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毕以设计 fpga+dsp

楼主(2012-09-02):
用FPGA  V6的芯片和STM320C6467芯片的板子  我是学通信工程的   在这上面做一个什么东西比较好啊  还要求能在PC上显示并验证    先谢谢大家了  踊跃发言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吧
我想的是做一种信号的调制方式   用FPGA控制并调制信号  dsp做频域的变换处理
调制前后的信号和频谱图都在PC上显示并验证

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急求啊!!!!

网友:
表面看功能很强大啊。呵呵。不知道你板卡具有哪些接口了。可以建议的是尝试数字上下变频。看你自己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板上有sram ddr  以太网接口  和高速串口

另外我对变频不是很熟悉   您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你的变频搞不成哦。呵呵。建议搞个TCP/IP的协议栈吧。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告知具体怎么实现啊    很急啊     跪求了

网友:
通过网口接收以太网帧,然后解析协议,将数据帧转发上位机(工作接口自行考虑下)。不过看你的问法,估计有相当难度了。一个新的建议做DDR接口控制器,这样快,也比较体现你的水平。
以太网协议栈和DDR接口在本论坛上有大量资料。自己找找合用的。呵呵

网友:
FPGA+DSP是很多系统的基本结构,可以做通信系统里面的几乎所有事情,不过你设想的太复杂,不时一时半会能搞好的,建议你搞清楚如下几个问题,然后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1. 你的项目周期有多长
2. 你有多少人能参与这个事情
3. 参与此事的人在哪方面有算法或者系统的知识,不是简单的知道几个名词,而是系统完整的了解一个算法或者系统。
4. 参与此事的人在哪方面具有实现的能力,或者DSP编程,或者FPGA编程,或者描述算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