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制作50ohm微带线

楼主(2012-09-02):
我要制作50欧姆微带线,我该怎么制作,我做出来 ,如何确定这段微带线的阻抗是50ohm。

网友:
用 ADS 做仿真吧

网友:
根据介电常数、厚度大致计算一下

网友:
用HFSS仿真,改变线宽

网友:
有很多小工具可以计算,有的PCB软件也可以算。

网友(2012-10-03):
使用的頻率>使用的頻寬>使用的PCB材質>使用ADS工具計算

网友:
用矢网测

网友(2015-04-18):
使用ADS中的Linecale工具算。。。

网友:
可以使用APPCAD或者txline,这两个软件都挺直观的,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