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管电路受温度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三极管构成的放大器    电路参数受温度影响大怎么办?

网友:
分立的么

楼主:
不是分立的

网友:
    可以考虑数字修调,不过会增加很多数字逻辑电路和一些电流源单元,用于补偿。

楼主:
可以考虑数字修调,不过会增加很多数字逻辑电路和一些电流源单元,用于补偿。
引用 网友A:

    还望前辈 详细讲解  或者推荐资料  万分感谢

网友:
受corner影响大不大的呢,你用的什么偏置电路?主要是在偏置电路这一块做文章

网友A:
还望前辈 详细讲解  或者推荐资料  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B:

    数字逻辑部分,为了精简引脚数,一般会采用SPI接口逻辑控制;
    用于补偿的,主要是运放的偏置电流;按照一定的权重变化,控制偏置电流,开或管,从而可以补偿运放由于温度变化而引起的失调;

楼主:
受corner影响大不大的呢,你用的什么偏置电路?主要是在偏置电路这一块做文章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回答  BJT管构成放大电路核心,MOS管构成的偏置电路,corner的话不影响BJT管,难道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度影响了偏置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