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IC610中添加库20120826(CBD to OA法)

楼主(2012-09-03):
这是我在使用cadence ic610中添加库的方法,总结了一下,供大家想用!

IC610中添加库20120826(CBD to OA法).doc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转载来的吧
中间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楚
LZ能不能截图,包括操作命令,说详细点啊

楼主:
这是/home/redhat3/ic_lib中的 cds.lib和在此目录下打开的library manager

这是/home/redha3cds.lib和在此目录下打开的library manager

从上面的图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同的目录下,若有不同的cds.lib,则打开icfb &后,Library Manager中显示的库就不一样。

楼主:
IC610中添加库20120826(CBD to OA法)

(1)
新建一个文件夹ic_lib,把要转换的库就放在此文件夹下。

这里有两个库文件NCSU_Devices_FreePDK45
NCSU_TechLib_FreePDK45
,是由NCSU-FreePDK45-1.1.tar.gz解压后在文件夹FreePDK45
中的lib里面

(2)
新建一个文件夹cbd,在里面放置新建的文件cds.lib,cds.lib文件的内容由要转换的库及其路径组成,内容如下:(一定要注意这里的任何一个字母都不能写错,否则就转换不成功)

(3)
/home/redhat3/ic_lib中打开cadence ic610工具,在CIW中,Tools——Conversion Tool Box,选择CBD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4)
转换成功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也就是说比原来增加了,增加的库就是要转换的库

(5)
要增加原来的库的话,选择Edit——Add library即可

这种方法后面还要加drf文件

网友(2012-10-12):
谢谢分享,正在试用

网友(2014-03-04):
回复 楼主:

   大神,为什么我的工艺库转换成oa格式后不能仿真额,求解答

网友(2014-05-12):
谢谢,直接贴出来不就得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收藏??

网友(2014-06-16):
大恩不言谢,终于搞定了。。

网友(2014-07-27):
感謝樓主的說明...

网友(2016-04-02):
IC610的工艺库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