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formality产生eco脚本

楼主(2012-09-03):
最近做的一个design,formality挂掉了,大概70个点有问题吧,
想用formality trace出来的结果做eco,但是对工具不是很熟悉。
请问大家平时都怎么用formality产生eco脚本的?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没听说过则种做法,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问问,formality能不能自动产生eco的脚本。我现在都是根据自己trace的结果来手动写eco脚本
    感觉太麻烦了~~所以想问问大家平时都怎么做的~

网友:
好像不行,cadence conformal可以

网友:
逻辑上也没明白啊。
formality 是对比两个netlist 是否相同。
而eco 就可以直接读netlist ,自动修改的,为啥要走formality 这条路线?
难道是rtl chan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陈版主,我用conform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R之后的netlist和RTL比,出现了failure,所以想用eco来对PR的database做些修改
   不用重新在跑一边PR了,节省时间嘛~

网友(2013-01-04):
没听说过这种做法,工具没那么智能吧

网友(2020-07-27):
在使用fmeco时,进行第一步,定位eco区域,但遇到有模块做过retime ,使得match_eco_region失败,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2020-10-19):
这个产生不了的吧。 formality不是干这个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