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k library和synthetic librar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9-03):
某个PPT上的解释:
link_library:
DC在定位或者解析设计中的instances时,所去查找的库
synthetic library:
DC综合时用来将HDL代码转化为相对应的元件时所参考的IP库,比如符号“+”,通过查找IP库将生成某一类加法器。

没看懂,有高手能解释得更清楚点吗?

网友:
这边有点绕。link library是指最终综合的时候会从这个library里面挑选instance,所以link library中可以定义一些常用的模块,比如memory。而synthetic library则是对你写的hdl代码先转化成相对应的原件(这里不是具体的原件,只是实现功能相同)。所以link library都包含synthetic library。
个人理解,欢迎探讨指正

网友:
个人理解。
target library: 综合完成后,生成的网标里面的所有基本cell需要的 library. 如:meory cell, PLL cell, AND/XOR/AOI/DFF 等。
link library: 读入RTL code,进行"link" command的时侯,解析你RTL code里面的function block (如RTL code 中的 + - / * 等)和一些Macro (如memory / PLL / PHY hard Macro) 用到的library.
synthetic library: 这个是综合工具理解你的function block (如RTL code中的 + - / * 等)需要的library.

所以对于synopsys DC来说,synthetic library一般只有:dw_foundation.sldb.
link library有:cell library, memory cell library, Hard Macro library (PLL, PHY等), 和 dw_foundation.sldb.
target library有:cell library, memory cell library, Hard Macro library (PLL, PHY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发现自己说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清楚了

网友: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

网友:
学习学习,同时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含有加法器,比较器等的库文件啊,有的话分享一下,谢啦

网友(2012-12-04):
回复 网友A:

    target_library只包括标准单元库吧?

网友(2019-07-26):
DC user guide 有說明.

网友(2019-10-10):
知道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