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有可以自作standar cell的流程吗?

楼主(2012-09-03):
自己做了一个standar cell,输出了gds,icc可以将它做成standar cell供它使用吗?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泛泛啊!

网友:
至少需要fram view ,给timing model,定义cell type与pin 特性 ,然后可以后端用了。
如果要综合使用,还得提供.lib

网友:
std cell需要用cadence IC5141/610画layput,然后抽取LEF文件。
timing的话需要ELC之类的,调用spice进行仿真,得到不同输入输出条件下的延迟信息,再抽取仿真结果得到lib。
给ICC用的话,还需要用milkyway将LEF和lib做成milkyway格式的library

网友:
用SiliconSmart做Characteriz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后端流程只需要physical library吗?这个physical library里面包含CEL和FRAM就可以了吗?如果要综合还需要logic library吗?这个logic library是不是就是那个db文件呢?

网友:
milkyway 在哪里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就有的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