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imeDesign Summary 里面 报出 N/A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3):
请教各位,encouter做完cts,看timing report时,发现下面这样:
+--------------------+---------+---------+---------+---------+---------+---------+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0.000  |   N/A   |   N/A   |   N/A   |   N/A   |   N/A   |
|           TNS (ns):|  0.000  |   N/A   |   N/A   |   N/A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0    |   N/A   |   N/A   |   N/A   |   N/A   |   N/A   |
|          All Paths:|    0    |   N/A   |   N/A   |   N/A   |   N/A   |   N/A   |
+--------------------+---------+---------+---------+---------+---------+---------
为什么 reg2reg, in2reg, reg2out都是N/A?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SDC没有加上

楼主:
谢谢陈老大,果然是sdc的原因,厉害啊

楼主:
谢谢答复,楼上的版主好清贫啊。

网友(2016-11-17):
pr小白,能麻烦lz解释一下各个缩写的意思吗?比如!wns tns 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orst negtive slack :path上最差的slack
total negtive slack:所有的负sack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