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在candence里面输出verilog网表?

楼主(2012-09-03):
如题。想用cadence里面的verilog-xl仿真。但是提示无效的可执行verilog文件,不知道怎么回事。主要是对这个软件不熟悉。想输出网表调入到modlesim中。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应该是verilog-xl的命令没用对。
初次接触用nclaunch命令吧。nclaunch是图形界面的。
命令的形式可以用irun tb.v dut.v,默认参数。

另外,这个verilog-xl是不能输出网表的,只能仿真。综合是用cadence的RTL Compli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介不介意教教我。。。我的QQ117061272

网友:
在安装目录下有帮助文档/asic/INCISIV/doc/nclaunch/nclaunch.pdf
或者论坛里找找帖子

公司里没法上QQ,抱歉

网友(2015-09-2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