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 Cell做时钟树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有一个Macro cell(RAM),其中一个pin(在lib中定义为input,非时钟属性,定义了cap值,高低电平的宽度)接到clock上
目前对于该pin没做任何处理,直接让工具做时钟树,这样做合理吗?需要在cts spec文件中用MarcoModel定义吗?需要用leafpin定义该pin吗?
另外,时钟树做完后级数很深,如何判断时钟树做的合理呢?

网友:
目前对于该pin没做任何处理,直接让工具做时钟树,这样做合理吗?需要在cts spec文件中用MarcoModel定义吗?需要用leafpin定义该pin吗?
根据设计的要求而定,可能是leaf pin,也可能是excluded pin,要问前端

时钟树做完后级数很深,如何判断时钟树做的合理呢?
没有简单的判断准则,用clock browser看看是否合理。多个时钟缠在一起时,CTS会做的比较烂

楼主:
回陈版:
1.这个pin要做平
  那么这个pin怎么处理呢?我exclude掉该pin后,级数按预想的是减少了。
2.级数的问题我再看看report,不过总觉得不合理,一个FlipFlop前加了若干buf/inv

网友:
1) leaf pin
2) 查clock skew, transition, fanout的设定,太紧了,容易出现级数过多的现象

楼主:
谢,陈版
这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