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不掉max_fanout违例怎么办?

楼主(2012-09-03):
本人在做后端过程中,始终存在max_fanout违例怎么办?
DC约束如下: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布局布线后如下:
+----------------+-------------------------------+------------------+
|                |              Real             |       Total      |
|    DRVs        +------------------+------------+------------------|
|                |  Nr nets(terms)  | Worst Vio  |  Nr nets(terms)  |
+----------------+------------------+------------+------------------+
|   max_cap      |      0 (0)       |   0.000    |      0 (0)       |
|   max_tran     |      0 (0)       |   0.000    |      0 (0)       |
|   max_fanout   |      0 (0)       |     0      |    317 (317)     |
+----------------+------------------+------------+------------------+

用pt读入spef文件后如下:
Constraint                                       Cost
    -----------------------------------------------------
    max_delay/setup                                  0.00  (MET)
    min_delay/hold                                   0.00  (MET)
    sequential_clock_pulse_width                     0.00  (MET)
    min_period                                       0.00  (MET)
    max_capacitance                                  0.00  (MET)
    max_fanout                                   11750.00  (VIOLATED)

分析报告可知大概有百余条违例信息,最大的违例为-120;这些违例均出现在在时钟线上!

请问该如何把这些违例优化掉?encounter中优化了几次,十分顽固。。。。不过所幸后仿正确。。

多谢各位了

网友:
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true -fixDRC true
optDesign -dr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尝试了
optDesign -preCTS -drv
optDesign -postCTS -drv
optDesign -postRoute -drv
但是还是修不掉,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在clock.ctstch中的每个时钟下加一条 : MaxFanout  18  然后在做CTS
这些是dont_touch属性的,工具优化时序的时候是不会优化它的

网友:
应该是CTS的过程中没有修掉这些在时钟路径上的max fanout
在ctstch文件中要加上maxfanout value。
如果还有drv为例,最好在pt中把这个violation报告的完整点,看看是什么原因。我记得pt可以报告出很详细的violation报告,可以看线网的cap等。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是否为clock net 或者 dont_touch net

网友:
如果都是clock上的,感觉像是CTS没做好,看看你的max density多少,当前design的density多少;还有就是在CTS时加上fanout的约束,再看看你的clock net的属性是否是dont 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啊,我用了您的方法,很有效果,只不过还有117个违例修不掉,但是也就是-3或者-2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密度百分之九十三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查一下你的max_density设的多少,针对你的93%,可能你的max_density要设95%。如果设的太小,工具是不会给你好好做CTS的,就会导致很多max fanout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查一下你的max_density设的多少,针对你的93%,可能你的max_density要设95%。如果设的太小,工具是不会给你好好做CTS的,就会导致很多max fanout问题"

==>请教max_density怎样影响工具做CTS的?是您测试得出的结论还是有资料提到?谢谢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提到的max_density是指什么意思?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max density就是说你所约束的最大的density是多少,如果设的值不恰当,比如说你现在的density为93%,你在CTS之前设置density为90%,这样工具是不会给你很好的做CTS的,就可能会导致很多的transition问题。我忘记encounter或者icc默认的值是多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ICC中使用什么命令可以约束max_density?
    有相关DOC说明关于max_density的概念吗?孤陋寡闻,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encounter里面有的,setPlaceMode  -maxDensity   setOptMode -maxDensity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啊!!

网友:
    set placer_max_cell_density_threshold 0.6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陈版,clock上的fanout一般不是都会比普通的signal设定的大一些么?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呢,有什么原理在里面呢?

网友:
一般会大些,因为clk buf/inv的驱动比较大,wire有时是倍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指点!
刚刚看了一下ICC manual,自己理解是这个desity的设定值与utilization相关,Manual上是说假设你的utilization是
0.4,那么density设为0.4-1之间比较好。
对于这一点,我不太理解这个值的设定是如何影响整个design?Flow中哪些步骤受这个设定的影响?
这个值设定是使得ICC中place的cell不至于太紧也不至于太松吗?请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值决定了place后的单元密度
所有调用corase place的命令都会被它影响,比如create_placement 和 place_opt

网友(2013-01-17):
回复 网友E:

    这个maxdensity 是个全局变量吧,尽管place设置的是93% 但实际上一般不会有那么高 一般是70%左右,在做CTS的时候还是设置max density 为93% 应该也不影响CTS的优化吧。

网友(2013-02-1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ICC中对应的修fanout violation的命令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2013-06-17):
回复 网友A:

版主 ,对于clock  和 dont touch 来说的话 有违反是应该修掉呢 还是放下可以不管?  如果是要修掉的 clock上面的违反 手修 还是有别的方法去做              希望版主能给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lock net 出现 dont touch如何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样是不是要分开设置,对clock 设置max fanout,对一般的signal设置另一个max fan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