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LDO的极限参数为什么是±20V,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2-09-04):
平时看到的芯片引脚反偏电压的极限是-0.3V,这个20V的高压
LDO芯片为什么是-20V啊?spec在附件里,请高手指点,谢谢!

LT1962 - 300mA, Low Noise, Micropower LDO Regulators.pdf

网友:
这个不是正常使用的范围,而是芯片管脚的最大可承受带你呀范围,超过这个范围芯片有可能坏掉。。。

楼主:
我的意思是普通芯片的反向耐压是-0.3V,以VDD和GND之间为例,因为存在衬底-漏极二极管,所以有-0.3V的限制,

反偏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就会烧坏,但是附件里的芯片的反向电压可以到达-20V而不损坏,不知道是否高压工艺的原因,

因为要把衬底-漏极二极管的反向承受电压做到20V,所以正向导通电压也能到20V?

正在做反向,需要研究spe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