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常见5V 600mA DC-DC的PFM切换点一般是多少mA啊?

楼主(2012-09-04):
看了台湾一个spec,给出了50mA下的PFM波形
看了TI  一个spec,PFM切换点在50mA左右
测试了TI的一个PMU,其PSM切换点在160mA
究竟PFM的话,一般设置为多少mA合适啊(full power为600mA),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
1.DC-DC最主要参数为效率,不同的产品不一样(跟设计有关)。
2. 如果你的电路已经OK,那么就存在两条 效率-负载曲线 一为PFM的,一为PWM的。。
3.这两条曲线的效率交叉点左右即为你的切换点。(注意效率跟你的电源电压,输出电压等相关)
4.如果我选的话,考虑你典型应用的最优切换点。

楼主:
还想问下,考虑典型应用的最优切换点是什么意思啊?

一般情况下典型平均电流是full power的一半吧?你的意思是考虑负载电流的变换范围和快慢,还有负载对切换噪声的敏感程度吗,

记得看过一个DC-DC的spec ,因为带来了噪声而没采用power save mode

网友(2015-05-0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