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指导】linux下脚本调用modelsim,可以做吗?

楼主(2012-09-04):
本人新手,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也请教了一些周围的朋友,感觉可能需要用到脚本,请大家指点:

本人工作需要,想做的一个重复性流程如下

1先需要modelsim仿真一个写好的.v网表

2然后改动.v网表,对网表中某些门标准cell做稍许的改动(perl可以做,对吗?)

3接着对改后的.v网表用modelsim仿真,

4改动.v网表(重复2

5接着modelsim仿真(重复3

如此循环

这个过程要重复多次,完了之后再用perl分析modelsim的多次结果,

请问可以在linux下用shell 脚本调用modelsim完成这个流程吗?

有人给我讲shell脚本可以调用perl脚本,可以调用hspice,但我不太确定的是能否用shell脚本调用modelsim

Modelsim有脚本的接口(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吗?

网友:
等待大侠告知。

网友:
你这个就是保证你的netlist修改专业术语ECO过程不出错对吧,那比较好的方法是先用formality做等价验证。然后做你上面的工作。你说的接口不知道想表达啥,EDA工具都可以在LINUX下运行。用脚本调用自动运行只是提高效率的一种手段,便于项目管理。在shell里面调用perl和在perl里面调用shell都可以。不然怎么大家都喜欢在linux下开发呢。效率高啊

网友:
记得是可以的,直接:
vsim -c -do sim.do
其中sim.do文件大致如下:
vlib work
vlog -f rtl.f
vsim work.XXX_tb
run -all
q
这个方法也是网上看来的。。。

网友:
我觉得linux下用vcs结合debussy/verdi仿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