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Prime Time 2010 06 sp3-4 的tutorial-charpter 6跑不过

楼主(2012-09-04):
Prime Time 2010 06 sp3 -4  教程一共八章,但是doc文件夹下tut_pt里面只有ch01-ch07
缺的是第6章,ch06和ch07分别对应的tut文档里ch7和cha8的内容

谁有第6章的文件,求之
liuyiping1987@gmail.com
谢过

---------------------------------------
找到了这些文件,但是碰到了新的问题
ch06的tutorial里面有一个步骤是用DC优化设计中两个子单元以后,替换到PT的当前工程下来
我照着教程做了一下,DC优化那一步没什么问题
到PT里面替换这两个单元时,read_db返回文件类型错误 “File is not db file”
检查了一遍过程,找不出是哪里出现了错误
特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是想读入DC的什么文件?read_db是读入library的吧,我猜你是不是和read_ddc弄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按照tutorial里面的步骤来的
       过程是先用DC优化其中的两个单元,保存对应的database文件,再从PT读入,替换这两个单元

        要读入的db文件是在DC里面优化之后保存出来的,
       因为不懂DC,也没法看出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确认下你db的版本,这个错误发生可能是版本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可能因为DC的版本,生成的db文件是PT不可识别的version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ICC和PT能读入的db版本就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怎么能查看版本?      好像db文件不能直接打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因为版本不对

   能提供一个2010 06 sp3-4的tutlib给我吗 ? 我的对应版本缺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