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DSP数据收发不同步

楼主(2012-09-04):
每次在FPGA上传DSP数据时,在所发数据的前端或者中断会有一部分乱码传入,很奇怪有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时序有问题  emif 接口 fpga看做SDRAM  在DSP配置SDRAM时 将建立时间加大

网友:
是不是跨时钟域了

网友:
FPGA的管脚约束,put in iob,这样如果板级连线等长的话,dsp的建立时间满足,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不可行,就需要通过offset out语法,修改FPGA管脚的信号相对于时钟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