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I转TS流问题

楼主(2012-09-04):
最近在做一个ASI转TS流的项目,使用的是altera 的ASI接口的IP核,他出来的并行TS流的速率是固定的135M,其中有很多空包,根据这个时钟可以很容易找的包头0X47,但是看了很久的TS流的资料,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原始的并行TS流的速率(时钟)?      希望有高手给指点一下,或者正在用ASI,TS流的都可以讨论;
     另外我之前也用CY7B933从ASI恢复出来的TS流也是固定速率的27M时钟,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原始的并行TS流时钟?

网友(2012-11-25):
楼主有没有 ES->PES->TS 的FPGA 代码?

网友:
里面不是空包,是K28.5字符,把K28.5字符去掉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时钟,altera的文档上有

网友(2012-12-25):
自己做一个FIFO,就可以出一个TS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