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place_opt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大家好,
在icc中,同一个流程,跑完place_opt后,报出mem2reg的timing较差,大概500p左右,但是remove_placement后在跑一遍place_opt,结果又变得不错,100p左右,很奇怪,难道icc的place_opt跑出的结果前后可以差这么多吗?请问大家有什么看法不?

网友: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起点不一样,第二次是基于第一次做过优化的结果,比如插了buffer啥的,
如果起点一样的话,place_opt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remove_placement导致起点不一样,不都是没place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前一次place_opt的基础上使用remove_placement,能完全回到place之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把place_opt中引入的buffer或者size的cell还原)吗??

网友:
等待大侠的解释

网友(2012-10-16):
    不行。remove_placement只是把cell挪出core area,并把cell的is_placed属性变成false

网友:
所以要记得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