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飞针测试的特性和软件支持

楼主(2012-09-04):
      目前我国在PCB测试方面仍处在发展阶段,测试范围和软件特性 本公司的飞针测试仪是德国AGT公司的A3型号测试仪,它的最大测试面积550×430mm,最大板厚为6mm。操作系统是WINNT4.0,所需软件主要有A3 TEST PLAYERA3 DEBUGGERDPSwinzardVIEW2000IGILaunch EXT6.58,Browser等等。 IGI是处理A3 TEST PLAYER所需数据的软件,它对GERBER数据进行处理。定义层名,排层序,检查焊盘的属性、图形的坐标,优化孔。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提取网表,输出A3测试文件。在做孔的优化的时候还要注意,环宽过小,很大的孔(如定位孔),应手工优化掉,防止断针。 DPS是用于输出印制板的位置坐标、拼板、测试孔数以及加扫描点的软件。从OUTPUT文件夹中调入*.les文件,软件会有提示,根据提示Select pads to be used for scanning进入加扫描点,顶、底层每层最多加4个。若测试时印制板板过大、过密,应在软件中多分几个区域,多加几个扫描点,但应注意隔离线不应压在图形元件上,以防止机器出现错误指令,不能正常工作。 若DPS软件最后生成不了测试程序,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IGI软件中图形不在第一象限,这样就引以测试范围超大,应将其移入正常使用区域。

       2.天线点选择不正确,反复试验,将天线点上、下交换,即可达到目的。

3.选择天线时不应选择太小的网络,这样不能作为测试全板的标准。

A3 DEBUGGER是校正飞针测试仪的软件。测试仪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测试后8支测试头会产生误差,因此机器要定期校正,以保证测试的准确性。 BROWSER是用来纠错的,当印制板有开路或短路的时候,用它来找到确切的位置,然后在该处标记。A3 TEST PLAYER就是测试软件,应用这个软件选择测试模式(多采用Supervisor模式),测试类型,探针压力(pressure)、移动速度(strokes)、高度。还要确定如何选择扫描点,有人工(MANUAL)和自动(AUTOMATIC)两种。第一次进行测试的时候要先人工定义由在DPS给出的扫描点,以后再测试的时候用自动的就可以了。在关闭A3系统时,应先托架归于零点,以防8支测试头弹下时撞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