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一个关于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拉扎维书中关于Bandgap的第十一章后面的第17题:

    此电路中的电阻R3能够去掉吗?
    因为该电路的原理应该就是利用运放的虚短,使得Vx=Vy,让R2上产生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电流,再与R1上的正温度系数的电流相叠加,这样就在x节点上面的那个pmos管上产生一个零温度系数的基准电流。然后将这个基准电流镜像给其他pmos管,这样就可以通过R4产生一个零温度系数的基准电压。
    这个过程感觉与电阻R3无关。而且我用spectre将该电路仿了一下,用的dc从温度-40°扫描到125°。从结果来看有R3与没R3时得到的基准电压几乎没有差别啊。
    还是说R3的作用是利用R2=R3来控制Vx=Vy?但我仿真时发现就算没有R3,也能使Vx=Vy。
    求熟悉Bandgap的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去掉R3之后,流过两个BJT的电流还会相等吗?

网友:
不考虑电阻的温度系数,这种结构是先产生与温度无关的电流(电流源),然后再产生与温度无关的电压(R4上的)
而图中是R1上的电流是正温度系数的,R2和R3上的电流是负温度系数的。所以,如果要是没有R2和R3的话,那么R4上的Vout一定是正温度系数,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只能用传统结构了。
这种结构的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在R4上产生任何想要的参考电压出来,而传统结构只能产生固定的1点几伏的参考电压

楼主:
   谢谢哈。之前说错了,应该是去掉R3不是R2。
   我理解的是R1上的是正温度系数的电流,由运放的虚短使得Vx=Vy,这样R2与R3上的都是负温度系数的电流。通过调整各电阻的阻值,就可以让R2上的负温度系数电流与R1上的正温度系数电流相叠加,在x节点上方的那个pmos管上产生一个零温度系数的基准电流,再把这个基准电流镜像给其他pmos管,就可以通过R4产生一个零温度系数的基准电压。所以我感觉R3上的那个负温度系数电流好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用spectre也验证过了,有R3与没有R3时(其他参数不变)在R4上得到的电压的温度系数几乎一样。
   是不是在R3在这个结构中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去掉R3也能使Vx=Vy啊。

楼主:
去掉R3之后,流过两个BJT的电流还会相等吗?
引用 网友A:

   谢了哈。
   去掉R3后还是可以让Vx=Vy,这样Q1的电流就等于Q2的电流加上R2的电流了。通过spectre仿真验证了的。

网友:
谢谢哈。之前说错了,应该是去掉R3不是R2。
   我理解的是R1上的是正温度系数的电流,由运放的虚 ...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做之后,那个lnN就是未知数了。
应该换成lnM了。而且M与多个参数有关联。

楼主:
你这样做之后,那个lnN就是未知数了。
应该换成lnM了。而且M与多个参数有关联。
引用 网友B:

   n不一直就是Q2的并联个数么?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Vbe1=VT*ln(Ic1/Is)
Vbe2=VT*ln(Ic2/nIs)
Ic1跟Ic2不相等,  Vbe1-Vbe2=VTln(Ic1/nIc2), 不是VT*lnn,

网友:
LZ的想法不错,很善于思考。但是还需要多动手,把你改变后的电路产生的基准电压表达式推导出来,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