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Compiler与DFTAdvisor区别?

楼主(2012-09-04):
各位大侠好!小弟初学DFT,想请教几个问题!      1、synopsys的DFTCompiler和Mentor的DFTAdvisor这两个DFT工具那个使用起来更方便,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2、Mentor的DFT工具是不是不能定位出错的位置????
      3、谁有DFTC的工具方便的话可以发到S8685088@126.com 这个邮箱吗??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没用过DFTAdvisor,,不过dc挺好用,,DFTAdvisor可以定位drc

网友:
我也不懂,不过我看公司的一个项目里,syn的和mentor的DFT都用到了~~
希望有老大讲解一下两者的区别和适用的设计。

楼主:
继续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为什么不用FFT~~~

楼主:
FFT是什么???求解!!!呵呵

网友:
用过dftadvisor,但没用过dftcompiler不知道区别
定位出错的位置具体指什么呢,dftadvisor是可以检查drc violation和debug定位的,并且有些可以自动修复

楼主:
我所说的错误是当插入测试逻辑后有时会出现错误,我们能定位这些错误的具体位置吗????

网友:
dftc 是在综合时,先完成扫描cell的替换,然后进行编译,优化,这样综合出来的网表比较好;
dfta是在综合后的网表上进行dff替换,一般替换完还是要重新综合,优化网表,但是用dfta作,
直接就可以生成atpg时用的测试文件,要用dftc作,就要自己写测试文件。不知道这个答案可以接受不

网友:
dft compiler就是dftmax做scan插入的,之后用tetramax做ATPG
adviser是mentor的工具,不一样的

网友:
mentor的工具比较贵,不过EDT做的很好,主要是testcompressdftcompiler是做scan插入的,穿上链
两套工具或者dft adviser和testcompress   或者 dft compiler和tetramax
但两个工具不是对应的关系,mentor的工具testcompress比较重要
只是听说哈,mentor的没用过,用的是另外那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dfta会自己做trace检查,如果扫描链不通,是不能成功插入chain的,如果有违反drc rule的violation,可以定位具体位置的,并且可以用visualizer图形界面debug

网友(2012-10-15):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问下dftadvisor和fastscan有和区别?看了资料没有明白其意思!感谢。。。。

网友(2012-11-26):
DFTC你安装完DC后就有呀。当然它有license支持。你启动DC_shell时就可看见你安装了哪些套件。对于新手建议先学习DFTadvisor。比较简单明了。DFTC需要你对DC综合也要有一定基础。论坛上这两个工具都有。建议自己下载安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看mentor的资料就知道了,很细的   fastscan主要生成向量的,也会做必要的scan chain的检查。dfta做前期电路检查和violation修复,chain insert。我们是合起来用

网友(2015-10-06):
回复 网友D:
谢谢,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能请教下数字电路的全扫描或部分扫描设计是如何添加的吗?我现在需要在测试电路中加入封装结构,但不清楚全扫描的施加方法,谢谢啦!

网友:
different tools from different company to do the same things

网友(2017-03-07):
Both can perform DRCs but DFT advisor is from Mentor and DC is from Synopsys....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flow only nothing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