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在icc里建立一个参考库,有lef 这个应该怎么建立

楼主(2012-09-04):
想在icc里建立一个参考库,有lef 这个应该怎么建立?

楼主:
网上有说用milkway,这个工具icc下没有呀,到哪里去找这个工具? 难道光有icc 还不能用来布局布线?

网友:
Milkyway可以read_lef做FRAM供icc做P^R

网友:
astro就可以

网友:
lef是cadence的view

网友:
如何生成milkyway

网友:
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or IC Compiler User Guide里面有专门一节讲lef to 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