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IP核(eeprom)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2-09-04):
设计中包含一个EEPROM,用DC综合以及astro布局布线都没有时序问题,但是用encounter就显示eeprom的延时过大,
encounter时序分析如下:
可见eeprom的PRE_CHG到EEDBO1的延时很大,而我的时钟周期只有140,造成严重违例,而从lib中的信息来看,这个延时信息没错啊,我的问题是为什么DC和astro中都没有报错,即为什么没有考虑eeprom这个延时??

下面是eeprom的lib中的信息:
pin(EEDBO1) {
      direction : output ;
       function :  "  PRE_CHG " ;
      capacitance : 0.000000 ;
      max_capacitance : 0.714032 ;
      timing() {
        related_pin : "PRE_CHG" ;
        cell_rise(Table1) {
          values(\
                 "10000.019531, 10000.059570, 10000.089844, 10000.169922",\
                 "10000.330078, 10000.370117, 10000.400391, 10000.480469",\
                 "10001.580078, 10001.629883, 10001.660156, 10001.730469",\
                 "10003.150391, 10003.190430, 10003.219727, 10003.299805",\
                 "10004.709961, 10004.759766, 10004.790039, 10004.860352"\
          );
        }
        rise_transition(Slew1) {
          values(\
                 "4.482940, 8.836245"\
          );
        }
        cell_fall(Table1) {
          values(\
                 "10000.019531, 10000.070312, 10000.099609, 10000.169922",\
                 "10000.349609, 10000.400391, 10000.429688, 10000.500000",\
                 "10001.639648, 10001.690430, 10001.719727, 10001.790039",\
                 "10003.250000, 10003.299805, 10003.330078, 10003.400391",\
                 "10004.870117, 10004.919922, 10004.950195, 10005.019531"\
          );
        }
        fall_transition(Slew1) {
          values(\
                 "3.214440, 6.280863"\
          );
        }
      }
    }

网友:
打开DC,报同样的path,比较结果,找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DC报的该路径的时序分析,可见DC认为eeprom延时为0……

Startpoint: eeprom_control/state_reg_3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ock)
  Endpoint: read_write_compare_c/state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ock)
  Path Group: cloc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5.47       5.47
  eeprom_control/state_reg_3_/H02 (F612NQ)                0.00       5.47 r
  eeprom_control/state_reg_3_/N01 (F612NQ)                2.92       8.40 r
  eeprom_control/U87/N01 (F202)                           0.48       8.88 f
  eeprom_control/U86/N01 (F202N1)                         1.15      10.03 f
  eeprom_control/U85/N01 (L302)                           0.50      10.54 r
  eeprom_control/U131/N01 (L101)                          0.51      11.05 f
  eeprom_control/pre_charge (eeprom_control)              0.00      11.05 f
  HMEEPSF256B00V3/EEDBO1 (HMEEPSF256B00V3)                0.00      11.05 f
  eeprom_control/EEDBO1 (eeprom_control)                  0.00      11.05 f
  eeprom_control/U153/N01 (F111)                          0.91      11.96 f
  eeprom_control/data_from_rom[1] (eeprom_control)        0.00      11.96 f
  read_write_compare_c/data_from_rom[2] (read_write_compare)
                                                          0.00      11.96 f
  read_write_compare_c/sll_198_2/A[1] (read_write_compare_DW01_ash_0)
                                                          0.00      11.96 f
  read_write_compare_c/sll_198_2/M1_0_2/N01 (L565)        2.20      14.16 f
  read_write_compare_c/sll_198_2/M1_1_2/N01 (Y565)        2.46      16.62 f
  read_write_compare_c/sll_198_2/M1_2_6/N01 (Y565)        2.43      19.06 f
  read_write_compare_c/sll_198_2/U19/N01 (L312)           1.06      20.11 f
  read_write_compare_c/sll_198_2/B[6] (read_write_compare_DW01_ash_0)
                                                          0.00      20.11 f
  read_write_compare_c/U234/N01 (L512)                    1.12      21.23 r
  read_write_compare_c/U238/N01 (L318)                    2.17      23.39 r
  read_write_compare_c/U286/N01 (L312)                    1.12      24.52 r
  read_write_compare_c/U10/N01 (L434)                     0.48      25.00 f
  read_write_compare_c/U97/N01 (Y216)                     3.57      28.57 f
  read_write_compare_c/U98/N01 (Y101)                     0.74      29.32 r
  read_write_compare_c/U102/N01 (Y212)                    1.02      30.33 r
  read_write_compare_c/U103/N01 (Y101)                    0.51      30.84 f
  read_write_compare_c/state_reg_1_/H01 (L612NQ)          0.00      30.84 f
  data arrival time                                                 30.84

  clock clock (rise edge)                               140.00     14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5.47     145.47
  clock uncertainty                                      -0.35     145.12
  read_write_compare_c/state_reg_1_/H02 (L612NQ)          0.00     145.12 r
  library setup time                                     -2.23     142.89
  data required time                                               142.89
  --------------------------------------------------------------------------
  data required time                                               142.89
  data arrival time                                                -30.84
  --------------------------------------------------------------------------
  slack (MET)                                                      112.05

网友:
估计是超过了DC的默认最大值,被强迫置零了
encounter的timing是对的,你要对这种极慢的逻辑单独处理,比如false path,但是要与前端确认

网友:
eeprom 有个毛timing啊,都是异步logic吧,设计上可以保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具体些?是说只要前端设计能保证功能正确,后端就不用管这个大延时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