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运行太慢!有没有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12-09-04):
calibre2008运行太慢!做一个非门的验证都要两分钟。
听说屏蔽license中的不用的feature可以提高速度,但是有没有具体的说明feature分类

网友:
只有INCREMENT中含有calibre的都留下来,其他都可以删,大概留下来就只有三四十个INCREMENT了。最好做一个备份再删,防止删除了。这样你的启动calibre的速度就很快了。

网友:
你是不是打开了OPTION来跑全部的DRC验证,如果不是,建议你们公司升级服务器硬件I5就升级I7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6-08-27):
非常感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