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PF滤波问题

楼主(2012-09-04):
我设计了一个由gm单元搭建而成的有源滤波器,滤波效果很好,但是当在电源、地上加入bonding-wire模型电路时,LPF的输出携带了其他杂波信号,想混频器输出的包络一样,但是跟VGA进行级联仿真时VGA的输出却很正常,求解释???
  由于VGA输出正常,那么这种包络是否可以忽略?这个现象是否会对我的整体电路(LPF+VGA+ADC)的功能、性能产生影响?
  求帮助。。。。。。。

网友:
Vga和lpf共地就没问题。不过显然有改进的余地,最好控制高频电流不要往bonding wire流

楼主(2014-01-20):
回复 网友A:

   你好!再请教一个LPF的问题,设计的Gm单元的巴特沃斯LPF电路单仿没问题,但是只要在前面加80Msps 12-bit  ADC仿真,LPF最终输出的就很差,总的ENOB只有7dB的样子,SNR就只有37dB,优化了很久没有进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教!!!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再请教一个LPF的问题,设计的Gm单元的巴特沃斯LPF电路单仿没问题,但是只要在前面加80Msps 12-bit  DAC仿真,LPF最终输出的就很差,总的ENOB只有7dB的样子,SNR就只有37dB,优化了很久没有进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教!!!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刚写错了,是DA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你这点描述,要是有人能准确指出问题在哪就神了

网友:
你的DAC够好么?有看lpf 输入的质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DAC单独仿真ENOB为11.7,SNR为70dB左右。将LPF与DAC连仿取LPF输入端的信号进行计算,与DAC单仿基本上没差别。因此,我自己一直觉得是LPF自身的问题,可能是LPF噪声的问题,但是现在LPF输入等效噪声都只有100n的样子,IIP3为10dBm。LPF的IIP3测试的时候是直接在输入输出端加50Ohm的Port测试得到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Gm单元的巴特沃斯LPF电路单仿没问题,但是只要在前面加80Msps 12-bit  DAC仿真,LPF最终输出的就很差,总的ENOB只有7的样子,SNR就只有37dB,优化了很久没有进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DAC单独仿真ENOB为11.7,SNR为70dB左右。将LPF与DAC连仿取LPF输入端的信号进行计算,与DAC单仿基本上没差别。因此,我自己一直觉得是LPF自身的问题,可能是LPF噪声的问题,但是现在LPF输入等效噪声都只有100n的样子,IIP3为10dBm。LPF的IIP3测试的时候是直接在输入输出端加50Ohm的Port测试得到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7enob 是测试还是仿真?如果是仿真,除非你用了transient noise, 要不是没有噪声。  lpf 单防和加dac的输入情况完全一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7enob 是DAC+LPF联仿,LPF输出的信号计算的值。DAC单独仿真ENOB为11.7,SNR为70dB左右。将LPF与DAC连仿取LPF输入端的信号进行计算,LPF 输入端的信号计算出来的ENOB为11.7,SNR为70dB左右 ,与DAC单仿基本没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C 仿真是每个周期取一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DAC输出信号是20M啊,采样时钟速率是80Msp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做DAC fft 是每个时钟取一点么?还是过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