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中write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请问DC中什么时候write ddc,什么时候write verilog?

还有我想保存DC的中间结果,以后在打开是不是write -f ddc -h -o xxx.ddc,打开时设一下link search_path,再read_ddc就行了?

谢谢!

网友:
不论你的DC进行到哪一步,只要你想保存当前的状态,在下次开启DC后用 read_ddc从当前状态继续开始都可以用writ -f ddc,
verilog当然是在综合完后写出来的门级网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