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带隙基准运放的正反馈系数要等于1/2的负反馈系数,有好的瞬态响应

楼主(2012-09-04):
在拉扎维第11章带隙基准里讲到运放的正反馈系数要等于1/2的负反馈系数,以便电路在有大电容负载时的瞬态响应还能保持良好的性能,(P318)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时会有好的瞬态响应?

网友:
楼主够认真。
edaboard 上没看完。
Hi

when u focus on the ct 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2 loops one for +ve FB and the other for -ve, So as there is +ve FB we have 2 make sure that this +ve FB will not make the ct oscillate so we need the -ve FB 2 more more that +ve FB by any factor
and i think that Razavi say by factor 2 for safety
仅供参考!

楼主:
为什么不让运放震荡,就需要负反馈是正反馈的2倍呢?

网友:
不是正好1/2,看情况,稳定即可!1/3,1/4也能稳定

网友(2012-12-04):
请大牛们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1/2应该是上限,正负一倍相互抵消,留下一倍负反馈使Vx=Vy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5-05-07):
楼主现在明白了吗?能讲的详细些吗?谢谢了

网友(2018-08-22):
正反馈不会引起振荡吧,不是负反馈相位不够才会有振荡吗

网友(2020-07-16):
楼主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我现在也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1-05-24):
好问题顶一下,等待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