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芯片设计的求教~

楼主(2012-09-04):
设计的目的是设计一款由市电到给LED具有恒压恒流供电功能的芯片,输出的典型电压为24V,典型电流为350mA。输出功率在8.4W左右。

但是对于设计的架构,产生了一些疑问:
1、我当然不应该直接买一个220V AC~DC的市场上的输出功率电源,然后再用DC给DC-DC LED驱动供电输出供电,因为这样效率将会很低。

2、如果直接用市电供电,然后再通过整流和滤波,有木有比较合适的TI的芯片可以推荐。目前看到的芯片大部分都不支持调光,这又是个问题。我必须要所在的系统支持调光(尤其是PWM和输出电流可以通过反馈电阻可调)

3、采用220V AC~24V AC,然后再采用24V AC整流滤波实现对电路的供电是否合适?目前这方面的芯片还是比较多。当然有芯片我参考起来比较简单。不会象理论那样摸不着头脑。

4、有没有比较合理的建议,比如分成几大模块,现在工艺支持24V的功率开关管子,也不避讳用片外的管子,但是结构创新就很很难了!比如采用220V AC~DC后再经过降压flyback模式貌似都没有看到有调光功能的芯片。

基于以上的几点要求,是否有比较好的建议
希望各抒己见

网友:
直接AC/D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来看,flyback是最适宜的高效率结构。
首先,AC市电电压经过镇流滤波后,成为比较粗糙的DC电压,经过flyback结构中的变压器后到达后级。

但是,对于后级的输出,我希望能够实现PWM调光功能,这个时候就需要系统有足够的响应能够做到后续的电路断续输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1、是否应该采用隔离式的结构,也就是输出的反馈电压用变压器耦合输出端,得到反馈电压进行控制,另外这样你能否实现恒流控制?

2、或者,不采用隔离式,有没有比较好的应用可以说说,推荐一款这方面的芯片,希望通过实践学些知识,或者比较系统的论文可以推荐。

目前,主要是对于确定驱动方案不确定,所以总是感觉没有头脑,资料虽然多但是没有办法分辨哪些有用,还望高人指点,多谢了!

网友:
silergy的sy7702系列

网友:
你要先選擇用那種IC.
每家LED DRIVER IC .都有Application Circuits.and Design Notes.
就可學習到你要的知識 .

楼主:
现在开窍点了~任重道远啊!

网友(2012-10-09):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silergy的7702系列啊,能不能给个地址?

网友:
任重道远啊~~~~

网友(2012-12-28):
PFC IC+Dimmable LED Driver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