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bash中source 一个PDK.csh文件

楼主(2012-09-04):
我正在安装工艺库的PDK,我的工作站环境是bshell, PDK文件中说要输入命令 source pdk.csh,  结果显示 ba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我该如何进行source这个pdk.csh文件呢?

网友(2012-11-29):
回复 楼主:

    你的PDK.csh是cshell脚本,需要执行:
     csh PDK.csh

如果这样运行之后,环境变量不能传进bash的话,你就需要先进入cshell,然后source PDK.csh

网友:
同意,
一般用户应该使用csh,而不是bash

网友(2013-01-03):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进入cshe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示符下,输入csh
前提是linux安装了这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 多谢啦 之前用的转换命令不对,昨天找到正确的命令了

网友(2013-05-14):
回复 网友B:

    How to fix that problem???

网友:
回复 网友C:

[root@localhost ~]# csh  #要用到csh的话先用这个命令切换成csh编译器然后再直接执行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08):
怎么用啊?还是不会呢。。。

网友(2020-06-05):
感谢大大们,的确有用

网友(2024-03-24):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