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树的长度

楼主(2012-09-04):
在高频设计中带门控时钟的CTS中如何能够有效的降低时钟树的长度?听说有种从下往上的方法,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具体如何做?

网友:
Cadence收购的azuro可以做,现在已经加到CTS里面,叫ccopt什么的

网友:
还木有完全加入到EDI中,请等待年底的EDI 12,CCOpt + GigaOpt,让您的CTS阶段设计健步如飞。

网友:
时钟树的长度   指的是clock的level数还是指其他的含义,和大家学习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值clock insertion delay

网友:
    这要看怎么理解“健步如飞”,用了它之后,时序上功耗上会有些改进,比如930MHz的设计可以到1GHZ,
但是代价是CTS的run time会增加5~10倍,也就是说,以前3小时跑完的CTS,现在要24小时了

网友:
这要看怎么理解“健步如飞”,用了它之后,时序上功耗上会有些改进,比如930MHz的设计可以到1GHZ ...
引用 网友B:

   陈版主,现在能用到的CCOpt是standalone的,从EDI save db转为azuro,用纯ccopt进行原封不动的CTS,在从azuro的格式转为EDI 的db,这个过程耗费了大量的runtime,而且azuro的ccopt从RC抽取到delay的计算都是自己的算法。 目前ccopt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和EDI兼容性的测试。在未来的EDI 12中,我们将ccopt的算法完全融入EDI 的CTS中,节省了大量的数据交换和读写的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EDI 12将默认使用高性能的GigaOpt engine进行时序优化,更快速的实现DRV fix,setup和hold的opt,不仅仅有效降低WNS slack,在WNS无法进行优化的同时,还将进行TNS的优化。目标是,在EDI 12中,我们将preCTS opt,CTS, postCTS opt和postCTS opt hold合而为一,并且还有runtime和memory的降低。届时,EDI的log内容会有所改变,需要重新进行学习。

我正在努力测试中,年底将给予大家一个答复。

网友:
谢谢陈版主的热心回答啊,从两位版主的讨论中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详细介绍,希望能尽快见到改进后的ccopt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dence一直在宣讲ccopt,但是一直没有使用这个cts opt ,期待吧

网友:
   GigaOpt原本是针对advanced node,Giga scale等feature改进了optDesign的算法。目前,GigaOpt engine将被用于Synthesis Concurrent Clock Tree之后的Timing Opt,在EDI 12中 by 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