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研究PLL中的PFD和CP

楼主(2012-09-05):
本人研二学生,方向想定为有关CPPLL中PFD和CP的研究(主要用ADS做仿真),但是没有师兄师姐可以讨教,一个人琢磨进度非常慢而且没什么进展,不知大虾们可否指点一二?       查了好多硕士毕业论文,但绝大部分采用的库我们这边都没有,我们这边只有下面四个库:
                                                                 SMIC 0.18um MM/RF V1.9;
                                                                 TSMC RF CMOS 0.25um V4.0;
                                                                 TSMC RF CMOS 0.18um V2.0;
                                                                 TSMC RF CMOS 0.13um V1.7。
所以用不同的库里的元件搭建电路进行follow后绝大部分仿真结果都不一样,而且感觉很多文章中的原理图有问题,仿真结果似乎也不是真实得到的,所以比较纠结。
       PFD部分的问题:
1)PFD是数字部分,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小死区,通过仿真零相差附近的相位特性来看。有些文献中的横纵坐标分别是:Δφ和Vout;而有些文献中横纵坐标分别是:相位(单位却是时间)和相位灵敏度。不知是不是都对(曲线似乎类似)?在ADS中用瞬态仿真器吗?
2)什么是相位灵敏度,怎么定义的?(百度不到。。)
3)电源电压的设定有什么要求吗?(因为觉得电源电压的大小与参考信号REF幅度和VCO信号幅度有关,但很多文章中都没有提到)
       CP部分的问题:
1)CP是模拟部分,主要需要解决电流不匹配和电荷共享问题,主要通过仿真电荷泵输出电压与充放电电流的关系。
但是我放出来的结果就是和文章中的不一样,很不理想(如下两图)

理想的仿真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如下图):

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他问题:
1)有关PFD和CP仿真的比较详细的文章哪里有,到哪里下载?有书详细讲它们的仿真的吗?(有具体的仿真步骤吗?我用的是ADS。。。)

忘大虾指点

楼主:
不要沉啊,顶

网友:
图挂了 请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情况

理想情况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仍然支持楼主~

网友:
前面的图看不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重新贴在5楼了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2013-04-26):
兄弟你找到具体详细步骤吗? 我在做毕业设计电荷泵锁相环,如果你找到请MARK一份给我,非常感谢。邮箱:jiayou8988032@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具体步骤,主要靠自己摸索,可以在知网上下点有关CPPLL的硕博论文看看

网友:
你这个CP失配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2013-07-01):
回复 楼主:

    大侠不知道你咋样了??小弟求教下  你的这个ADS仿真流程是咋样进行的??有木有详细的讲解  给俺传一份 拜谢!!!

网友:
估算,虔诚

网友(2014-05-06):
回复 楼主:

   这位前辈,我最近在做PFD+CP,在您的帖子上,看到了关于PFD+CP的同样的 问题,不知您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如可以的话,希望给发个文档,让我参考一下,我的邮箱763053858@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这位前辈,您当时做电荷泵锁相环时,是怎样确定PFD+CP的性能的,需要仿真哪些参数,怎么仿真?希望前辈,不吝赐教。我的邮箱7630538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