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CS 2012 09

楼主(2012-09-05):
求VCS 2012 09

网友:
发布了么?

网友:
Latest version sounds good!
I'm now using 2011.12!
some guy please upload it!

网友:
2011.12-SP1 is latest

网友:
now 2012.09 is latest

网友:
2012.09是最新的

楼主:
能否有人共享下阿

网友:
还没有发布呢。

网友:
等待有人分享~~

网友(2012-11-01):
someguy has attended the SNUG2012, now his words:
1)2012.09版本的VCS加强了不少,尤其在testbench-debug和coverage方面在技术上有所加强。Performance方面也有所加强,提高了constraint-solver的能力,也提高了仿真的performance,在GLS方面也提高了速度。 提到了个“parallel coverage merge”的技术,可以并行的把很多regression出来的coverage merge起来。Merge-coverage本身不是什么新技术,这里的并行merge应该主要是说调用多核来做的。

2)DVE在debug-testbench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看上去的确在搭建testbench的时候很有帮助。比如你的case跑死了,那么其实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debug_all之后进入ucli/dve来看时间推进或者设置断点,这比在code里面增加信息打印要快的多。包括一些死循环的检查也可以借助DVE来debug。另外现在比较好的技术是active trace.可以帮助Highlight多个驱动源的可能性情况。

3)有个叫zerosoft的技术,感觉有点玄乎,可以“动态”的降低仿真的loading。我感觉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把多个case的相同单元复用了”

网友(2014-12-05):
压缩包呢?

网友(2018-07-17):
回复 楼主: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