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NEC 130nm 工艺求教(diff ct)

楼主(2012-09-05):
在华虹NEC 130nm 工艺中的n+电阻中,在电阻的中间位置有一个diff(ct)层[这层在diff(dg)上面]不知是起什么作用的,请教知道的大侠给予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2013-01-07):
回复 楼主:

LZ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层只在nec13的dio三端电阻中出现

网友:
3端电阻,那就是gnd pi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gng pin

网友:
个人猜测:是dummy识别层,diff是diffusion的缩写

网友(2013-02-11):
可以发个截图嘛。EF130 工艺的layer map里会定义的吧。

网友:
就是一层mark

网友(2022-10-20):
供IP授权 ic设计 晶圆量产 能有足够稳定的合肥晶合的产能(90nm和110nm,适合MCU PMIC(BCD ) CIS DDIC) 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沟通哦 Wechat(hleove)phone(14775180119)

网友:
为啥不来晶合呢?产能有保障,价格也低,想了解的话可以加我V:gddnn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