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异步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我这有这样一个需求:113Mhz的数据存入SRAM中,52Mhz的时钟往外取。我想在SRAM前用一个FIFO1,113M往里写;在SRAM后面用一个FIFO2,52M往外读。可是512k*16bit的sram最高速度是100Mhz。这时序怎么能串开呢????按理论上说,如果SRAM一直没闲着,一直读或一直写是能满足时序需求的,可是现在我能力受限,没想到什么好的方法。这个是用到VGA上面的,1024*768@100hz 降频到50hz,所以SRAM中需要存一帧图像。请大家帮帮忙了~谢谢!

楼主:
啦啦啦,有没有人能帮个忙,还是想不太明白呢

网友:
如果用113MHz/2的时钟,每次存32bit的数据呢

网友:
另外,我以前有试过,用两个FIFO,每个FIFO只存半帧图像,写一个读一个,乒乓操作,两个FIFO一个写的奇数行一个写的偶数行,如果是视频播放的话基本看不出来图像有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