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在LAKER里怎么把版图打印出来吗?

楼主(2012-09-05):
有高手知道在LAKER里怎么打印版图吗?我只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下面图片中的参数要怎么设置呢?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
为什么不输出图片再打印呢?

网友:
ctrl+F10
直接点save 然后设置存放文件夹,再加*.png。

网友:
有高手知道在LAKER里怎么打印版图吗?我只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下面图片中的参数要怎么设置 ...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输出图片,再打印。

先点击“To File”, 放上名字,选择使用“Color Printer”,再点击“OK”。

然后,用图片处理软件打印。

下图为例子。

网友(2012-10-25):
不知截图放到office中,再用office打印算不算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