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反馈的DC点怎么分析

楼主(2012-09-05):
是不是要瞬态才有意义??
比如迟滞比较器的翻转点附近状态??

网友:
要仿瞬态,
慢慢分析,不难的,
关键一点要记住,比较器的翻转点是上下两MOS管都在饱和区的时候

楼主:
迟滞比较器翻转点时 不是所有管子都饱和啊(有亚阈值区管子啊)??我觉得翻转点处只能kcl/kvl来算 (太难解了) 无法定量分析

翻转点处增益趋近无穷大?? 定量分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