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set_operating_condition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我有3个库文件TT,SS,FF,将TT设为link_path.然后read_db读入SS,FF库文件;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_lib SS -max SS -min_lib FF -min FF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之后report_timing ,出来的结果跟不设set_operating_condition差不多,而不是想象中的在计算max路径时,lanch的clockpath用SS的库计算,capture的clockpath用FF的库计算
另外单独link_path用SS库的话,report_timing出来的结果比上面慢很多
总结下来就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_lib SS -max SS -min_lib FF -min FF 没用,这是我理解的问题还是工具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加上-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试试

楼主:
版大,已经加了这个选项,还是没效果啊.
有一个问题,在design link之后所有标准单元的参考库都是TT,是不是这个原因pt不能同时用SS,FF的库来做时序分析呢?

网友:
试一试:
set link_path  slow.db
set_min_library  slow.db  -min_version  fast.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max slow  -min fast

网友:
是你的脚本的问题,几个库没有设计对,虽然在operating_condition中加上了-max和min的库
但是需要多一个set_min_library,工具在分析某条路径的max delay的时候,此min_library去替换,计算hold time

楼主:
试一试:
set link_path  slow.db
set_min_library  slow.db  -min_version  fast.db
set_operating_co ...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果然好使,感谢指导

网友:
玩出来了,我来泼一盆冷水
STA时,一般不会“lanch的clockpath用SS的库计算,capture的clockpath用FF的库计算”
原因在以前的帖子里面讨论过

楼主:
玩出来了,我来泼一盆冷水
STA时,一般不会“lanch的clockpath用SS的库计算,capture的clockpath用FF的库计 ...
引用 网友B:

求地址,学习一下

网友(2014-03-15):
回复 网友C:

    版主有给地址吗?或者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