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peek与read的区别这样大么?

楼主(2012-09-05):
各位:
     我还在折腾UVM。终于能用virtual sequence来启动register sequence了,但是又出来了一个新问题。我是这样操作的,先用poke将memory中填上数,然后用read读出来,结果,仿真在进行到read的时候就直接退出了,但是什么都不变,把read变成peek就能正确读出数据。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我想dump个波形也dump不出来,感觉没地下手啊。
我的register sequence:

class base_reg_seq extends uvm_reg_sequence;
    my_reg_block regmodel;
    `uvm_object_utils(base_reg_seq)
    function new(string name="base_reg_seq");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 new
    rand uvm_reg_addr_t addr;
    rand uvm_reg_data_t data;
    virtual task body();
        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status_e status;
        addr=32'h0;
        data=32'h1;
        repeat(1024) begin
            regmodel.n_ram.poke(status,addr,data);
            addr++;
            data += 32'h10;
        end
        addr=32'h0;
        repeat(1024) begin
            $display("=====Read data=====");
            regmodel.n_ram.read(status,addr,data);
            $display("Read Method : %0h@%0h",data,addr);
            addr++;
        end
        starting_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 body()
endclass : base_reg_seq

class v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uvm_object_utils(vsequence)
    `uvm_declare_p_sequencer(vsequencer)
    base_reg_seq reg_seq
    function new(string name="vsequenc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task body();
        reg_seq=base_reg_seq::type_id::create("reg_seq");
        reg_seq.regmodel=p_sequencer.regmodel;
        reg_seq.start(null);
    endtask : body
endclass : vsequence

仿真的话,能出来第一个“=====Read data=====”,之后就仿真结束了,工具也没给出其他多余的信息。如果将read换成peek,就能正确读1024次。反正不管哪种方法,波形都dump不出,peek是不花仿真时间的,这个可以理解,那么read出问题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4-12-31):
回复 楼主:

poke和peek都是backdoor操作,所以波形上是看不出来的。至于read操作错误,期待高手。

网友:
试下UVM_FULL看下打印信息吧。看是不是你sequence 启动的phase和driver是不是在同一个phase。或者是driver错了,或者是reg_model set_sequencer不对,这个情况很多。你懂得。你给的代码太少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适配到总线出错,导致使用front_door的操作就会结束